[STM8] 所选择的STM8里只有8K的Rom适合用库来开发吗?

楼主(2013-09-15):
所选择的STM8里只有8K的Rom适合用库来开发吗?就怕程序存储空间不够,实现不了太多的功能。谢谢!

网友A:
不怎么够的,几个库文件放进去就有3-4k了,自己再加点很容易超出

网友B:
用库适合用于学习,用于实际项目需要自己进行修改,否则占用空间太大。

网友C:
我都不用库来编程的,只因我不会。

网友D:
还是选择ROM大一点的  楼主   这样用起来  相对不会太拘谨

网友D:
话说  现在ROM   好像已经很便宜了   没什么太大的差异的

网友:
我怎么发现我写的程序有9k也可烧录,运行啊!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用库来编程的,只因我不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网友F:
没有用库,都是自己写驱动的。

网友G:
我用8k,其中2k是iap带加密.自己直接写驱动,够用了.不用printf,不用浮点计算,自己写定点计算的.刚好够用.还剩不到1k

网友H:
这个当然是要看你应用啦,我都是直接用库的,不够了在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