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吸收

楼主(2013-09-15):
高频变压器副边采用调试整流,对整流加一个RC吸收,这个RC是加在副边整流桥前(即变压器副边端子处)还是整流桥之后?那一种效果会更加好?谢谢指点

楼主: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整流前,不解释。

网友B:
整流之后再加RC吸收回路,那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