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内联汇编中__ASM("primask")的primask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3-09-15):
请问内联汇编中
__ASM("control")
__ASM ("wfi");
__ASM ("wfe");
中,双引号中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哪里可以查找得到双引号里面的语句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例如:control 是什么意思?wfi是什么意思
谢谢了

网友A:
汇编指令嘛

网友B:
control 是寄存器.  wfi 是汇编指令
建议读一读汇编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trol 是寄存器.  wfi 是汇编指令
建议读一读汇编手册.

是哪一种汇编手册啊? 为什么我找到的汇编手册都没有control ,wfi之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指令嘛

哪一种汇编手册有写这些control ,wfe对应的功能呢

网友C:
arm中国网站上有cortex-m手册,primask是关中断,wfi和wfe是两个进入低功耗状态的指令,唤醒事件不一样而已。
实际上这些都可以百度到的,互联网很强大。

网友B:
是哪一种汇编手册啊?  ARM 嘛
你的编译器的手册应该有 arm 的汇编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