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 Driver Pad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5):
请教:“LED Driver Pads”是什么意思?如下图:
是“LDE 驱动焊盘”的意思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这么认为吧. 不过这样说一般指硅片上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认为吧. 不过这样说一般指硅片上的焊盘

大侠说的很对!
就是硅片上的焊盘!
这是CSR8645 datasheet中的话,此芯片有LED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