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24V,open emitter什么意思?

楼主(2013-09-16):
大家好,现在需要给一个部件发24V的PWM控制脉冲,部件控制要求是:PWM INPUT must be of the “open emitter” or "Push-Pull" type,PWM的频率范围是100Hz~20kHz,大家看我这个电路能否满足要求,或者有什么更好的电路,谢谢大家。

网友A:
不行,这样无法驱动你的负载电路。
在电阻和负载之间加一个NPN三极管缓冲就满足要求了。
你的负载肯定需要比较大的高电平驱动能力。

楼主:
您好,您说的是这个意思吗?这个电路的速度怎么样?能满足20kHz的要求把?另外,当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时,PWM是24V电平,那单片机输出低时,PWM是低吗?谢谢。

网友A:
如果是PNP,则基极还需要串联一个电阻。
我说的是NPN。
你连高低都分不清楚,NPN和PNP都分不清楚,还是看看书吧。

网友A:
如果你用一个NPN加一个PNP,则输入和输出同极性,但是PNP的基极需要串联限流电阻。
如果是2个NPN,则输出和输入反向。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上个图中后一级用成PNP的是为了让单片机的控制电平与输出电平一致,单片机是高,输出也是高。我现在电路是这样做的。请问为什么PNP的基极还得加一个电阻呢?另外,这个电路频率能到多少呢?谢谢。

网友A:
不加基极电阻,Q1集电极的电压很高,Q1的功耗很大,Q2也容易过激励。
频率能到多少,这种电路不好说,一般三极管的饱和恢复时间需要1US,2级就是2US。
频率不会高的。频率一高,要么一直有输出,要么占空比严重变小。
和负载的电阻、电容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