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帮俺看看6747的I2C接口调试

楼主(2013-09-16):
     你好。I2C接口调试不通过,想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我用示波器测试输出的SCL口,硬件的从地址已经输出来了,但是没有数据输出。程序调用出错,C6747_I2C_write()返回值正常应该是0,怎么老是返回-1。感觉好像就没有将数据发送出去一样,好像是寄存器配置有问题,但仔细看了遍,也没发现是什么问题呀,请你多多帮忙,谢谢!
Int16 C6747_I2C_write( Uint16 i2c_addr, Uint8* data, Uint16 len )
{

        C6747_wait( 10 );                        // Short delay

        for ( i = 0 ; i < len ; i++ )
        {
            I2C_ICDXR = data[i];            // Write

            timeout = i2c_timeout;
            do
            {
                if ( timeout-- < 0  )
                {
                    C6747_I2C_reset( );
                    return -1;
                }
            } while ( ( I2C_ICSTR & ICSTR_ICXRDY ) == 0 );// Wait for Tx Ready
        }

        I2C_ICMDR |= ICMDR_STP;             // Generate STOP

        return 0;

}

俺又仔细看了一遍,在while ( ( I2C_ICSTR & ICSTR_ICXRDY ) == 0 );// Wait for Tx Ready
查看寄存值为I2C_ICSTR =0X1406.IRS位在寄存器ICMDR中已经置位了,根据提示

应该是The I2C has received or transmitted a START bit on the bus.可是需要怎么设置呢,我搞了两天了也没搞出来。

真的是无语了。。。。。。。寄存器设置如下:
        I2C_ICMDR  = 0;                    // Reset I2C
        I2C_ICMDR  = ICMDR_TRX               // set for Transmitter mode
                   | ICMDR_MST;               // Set for Master Write

        I2C_ICSAR  = i2c_addr;               // Set I2C slave address
        I2C_ICPSC  = 9;               // Prescale to get 7.5MHz I2C internal
        I2C_ICCLKL = 15;               // Config clk LOW for 100kHz
        I2C_ICCLKH = 40;               // Config clk HIGH for 100kHz
      I2C_ICSTR  = I2C_ICSTR;
  while (!(I2C_ICIVR == 0));

        I2C_ICMDR |= ICMDR_IRS;          // Release I2C from reset

  while (!(( I2C_ICSTR & ICSTR_BB ) == 0 ));
        I2C_ICMDR |= ICMDR_STT;
         //以上都是按TI手册中Configuring the I2C 步骤来的,已经核对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A:
从你的代码C6747_I2C_write()看   没有可能返回-1
关于配置要看具体6747的文档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