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哪位热心高手能提供下“无级音量调节开关”的原理图学习下

楼主(2013-09-16):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问得奇怪, 最常见的, 用个电位器, 早期的收音机电视机, 就都是无级调音了.

楼主:
看市场上卖的那些调节开关里除了电位器,应该还有别的元器件吧。

网友B:
电位器最常用。

楼主:
可是具体电路怎么样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具体电路怎么样呢?

电位器已经不需要再画电路图了把,百度一下就可以了,高中物理课本就讲过的。

楼主:
还是不科学,我感觉,你们说的那种单一的电位器是在超低压环境下,比如5~10V以内的,如果外接的电压在0~110V的话,电位器能承受得了么?换句话说,市场上出售的无级音量调节开关内部电路板上不可能就光一个电位器占着吧?高手们,你觉得呢?

网友C(点评):
楼主啊,他就是个电位器(见赵丽蓉——他就是一盘大萝卜)!楼主被忽悠啊,还带着大家一起被忽悠了一大圈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科学,我感觉,你们说的那种单一的电位器是在超低压环境下,比如5~10V以内的,如果外接的电压在0~110 ...

110V的电压接在音箱上,你可以Hi飞了。调音量都是在功放前,没有在功放后的,输入电压也就是1V的量级,市面上卖的调节器,可能有其他功能在里面,但是仅就“无极调音量”这个要求,一个电位器绝对可以实现。

网友D(点评):
这算“无级”吗?——只有“HIGH”“MID”“LOW”“OFF”4档!

楼主:
图上是一个波段式音量调节开关的原理图,以下是接线方式,跟你说的完全两样啊,能帮忙解释下么?
另外这个是波段控制的,我想要问无级调节的原理图是怎么样的?最好有图有解释哦,谢谢!

楼主:
输入是0~110V

楼主:
高手,大神,别躲了,出来吧。

网友E:
做工程的调音,这个是赚钱的秘密,一般人是不会现身的,
请我吃饭告诉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是0~110V

110V的电压,加在4Ohm扬声器上可以产生110^2/4=3.025kW的功率,请楼主先用市电加在扬声器上,听一下效果,然后回来给大家证明你还活着,我们就免费帮你设计电路了: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程的调音,这个是赚钱的秘密,一般人是不会现身的,
请我吃饭告诉你 ...

好吧,请你吃饭,你告诉我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吧,请你吃饭,你告诉我吧~

先把你的原理图上了,才能帮你解决

楼主:
不是上过了么?

网友F:
楼主这是一个“公共广播”行业,所谓“无极调音”并非通用惯常之意,应为行业特殊技术之一。
有些技术或术语鲜为人知,譬如输入110(100)V是有线间变压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是一个“公共广播”行业,所谓“无极调音”并非通用惯常之意,应为行业特殊技术之一。
有些技术或术 ...

那大神您能赐教否?

网友F(点评):
咱也不熟悉

网友G:
你解释一下你所谓的无极和有极?

在后级功率输出部分调音只能用波段这么干(即使这么干,也不是个好主意),你是想一条输出线上挂很多歌扬声器,但是又想对不同位置的扬声器进行音量的微调。
你不如说你这是要干嘛,好让大侠们给你出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解释一下你所谓的无极和有极?

在后级功率输出部分调音只能用波段这么干(即使这么干,也不是个好主意) ...

没那么复杂啦,就是我上面发的波段控制改成无级调节的喽~我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C:
哦,你是做乡村小喇叭啊,我还以为你做普通音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你是做乡村小喇叭啊,我还以为你做普通音响呢。

是啊,能说说怎么改么

网友D:
SPEAKER阻抗2.4kΩ,额定功率5W。
HIGH:0dB
MID:-6dB
LOW:-12dB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EAKER阻抗2.4kΩ,额定功率5W。
HIGH:0dB
MID:-6dB

这是无级的么?

网友D(点评):
这是根据你给的图反推的性能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能说说怎么改么

先说你想所有喇叭一起调,还是每个单独调?现有的设备是什么?已有的定压功放无法达到要求?自己在设计功放?还是怎么回事,你不说,大家就只有猜,到头来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G:
把波段开关的波段加大到100个波段选择档,就相当于无极了。
电位器就是最简单的无极,只要你找到功率阻值合适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说你想所有喇叭一起调,还是每个单独调?现有的设备是什么?已有的定压功放无法达到要求?自己在设计功 ...

只是调单个喇叭的,至于其他的,俺也不清楚~

网友D:
楼主给的图是调节单个喇叭的音量,但不影响其他——不影响线路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波段开关的波段加大到100个波段选择档,就相当于无极了。
电位器就是最简单的无极,只要你找到功率阻值合 ...

我想看图看真相

网友D:
这样的要求用“无级”难!除非电位器的定制的。除了电位器的功率外,最主要的是其阻值变化规律特殊。

网友D:
如果用多档开关来实现,那只是阻值计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要求用“无级”难!除非电位器的定制的。除了电位器的功率外,最主要的是其阻值变化规律特殊。 ...

您的意思是电位器阻值连续变化不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多档开关来实现,那只是阻值计算问题

不太明白,能详细给讲讲么?大师~

网友D:
用市面上的普通电位器实现不了总阻抗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调节音量

网友D:
喇叭阻抗2.4K,HIGH档:直接接喇叭。MID档:喇叭并联2.4K电阻,再串联1.2K电阻。LOW档:喇叭并联800Ω电阻,再串联1.82K电阻。所以各档的总阻抗还是2.4K左右。OFF档:喇叭无输出,但总阻抗仍然是2.4K。各档总阻抗几乎不变。

楼主(点评):
分析得好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喇叭阻抗2.4K,HIGH档:直接接喇叭。MID档:喇叭并联2.4K电阻,再串联1.2K电阻。LOW档:喇叭并联800Ω电阻 ...

您说的是定阻调压,就是我发的那个原理图,那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您这边可以用定压调阻的方法解决么

网友D(点评):
你发的图扩音机是定阻输出的。如果是定压输出的(该扩音机必定有强烈的电压负反馈,这是与定阻输出的扩音机不同的),那只要串联合适的可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调单个喇叭的,至于其他的,俺也不清楚~

那俺们更不清楚了。

网友D:
是定阻还是定压,是由扩音机决定的。不可以随便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定阻还是定压,是由扩音机决定的。不可以随便乱来。

哦,那还有方法么?

网友D:
只能多档,除非定制特殊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多档,除非定制特殊的电位器。

哦,这样啊~那我还能问最后一个问题么?

网友F(点评):
若老王说不能问,你能就不问了么O(∩_∩)O哈哈~

楼主:
市面上淘宝上卖的“无级音量调节开关”如下剪切内容

是如何实现功能的呀?

网友F:
我看也就是个功率大点儿的电位器   而已

网友D:
只要扩音机用定压输出的就没问题。若允许总阻抗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因为当终端数量比较多时,某些终端的阻抗发生一定范围内变化对总阻抗的变化影响不是很大),那也可以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扩音机用定压输出的就没问题。若允许总阻抗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化(因为当终端数量比较多时,某些终端的阻 ...

能描述下大致的输入输出是什么样子的么?

网友D:
定压式的很简单,只要串联一只阻值功率合适的电位器即可。

网友F:
目前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阻”式,尽管标识有"8欧,16欧等“

楼主:
哦,这样啊,谢谢各位大神了,我再想想,找找办法。

网友D:
定阻式的一般是变压器输出的,且输出级没有电压负反馈,电子管功放居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市面上淘宝上卖的“无级音量调节开关”如下剪切内容

是如何实现功能的呀? ...

楼主,你原来问的是这个啊,这就是个电位器装了个面板来卖你钱的。:lol
你早把图贴出来,大家就不会说那么深沉了~~~~~!!

网友C:
最后补充一句,这个电位器调的是单个扬声器,而且应该是变压器以后的低压,所以没有楼主所想的110V电压存在,室内扬声器都是低阻的,也就4、8、16欧姆的常见,110V加上去,人都可以飞上天了。

网友E:
现在某些专业功放有110V输出,主要是用在公共广播,对付线路长,喇叭多的应用,不过也有弊端,要求输出阻抗比配,输出功率不能过载,否则轻者导致音频失真,重者会引起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