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RF芯片的板子低功耗电流测试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RF的WOR下,我需要比较准确地测出整个板子的电流。以前都是用万用表串进去测的。后来说是用万用表测不准,要用示波器测,外搭一个精密电阻来测。
小弟请教前辈:之所以不能用万用表测,主要是因为万用表反应慢,有滞后?另外,使用示波器的测试方法,外接的电阻一般取什么值比较好呢?我们要测出0~100ua之间的动态电流。

网友A:
电流很低时可以用万用表测,注意在电路上并一个适当容量的电容来抵消万用表内阻的影响。之所以说只有电流很低时才能用万用表测,是因为万用表微安档的内阻很高,故测量时在满足分辨率的前提下应使用尽量大的量程挡位。

网友B:
用万用表测,wangyongde

网友C:
如果你要动态耗电的平均值,用万用表是不行的,寡人建议你用个电流测量IC,加一个高精度的电阻(0.1欧以内的取样电阻,具体多大视量程而定),这相可用示波器直接测量。如果直接用串取样电阻,由于接地问题而不方便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流很低时可以用万用表测,注意在电路上并一个适当容量的电容来抵消万用表内阻的影响。之所以说只有电流很 ...

春阳版主,不知道这种无线模块都需要测试什么指标来判断其性能,有无必要分开测量前端匹配和天线的性能。测试是老师在外面找到合适的环境和器材,但是环节让我一个人搞,没什么头绪,不知道是否有什么资料可供参考(就这做的东西用做产品我对现在的产品真是有个认知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春阳版主,不知道这种无线模块都需要测试什么指标来判断其性能,有无必要分开测量前端匹配和天线的性能。 ...

如果要详细测量指标的话,那主要指标有: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工作频率的精度、杂散辐射强度、抗干扰性、功耗等等,天线的测量是单独的,与RF电路本身的参数关系不大,只要匹配正确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详细测量指标的话,那主要指标有: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工作频率的精度、杂散辐射强度、抗干扰性 ...

谢谢。

网友E(2015-03-16):
引用 网友A:
电流很低时可以用万用表测,注意在电路上并一个适当容量的电容来抵消万用表内阻的影响。之所以说只有电流很 ...

假设我测试一个5V供电电源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候的电流,这个电流只能用uA档测试,但是如果我直接把万用表调在uA档,串联到电路中,由于内阻较大,会造成开不了机的现象,应该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流很低时可以用万用表测,注意在电路上并一个适当容量的电容来抵消万用表内阻的影响。之所以说只有电流很 ...

在电路上并一个适当容量的电容来抵消万用表的影响?这个电容该根据什么来取值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假设我测试一个5V供电电源在进入深度睡眠时候的电流,这个电流只能用uA档测试,但是如果我直接把万用表调 ...

看2楼帖,要求被测系统上有较大容量的电容,没有的话临时加一个。先正常启动,待进入休眠模式后迅速断开电源串入万用表,然后接通电源,稳定的数值即休眠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在电路上并一个适当容量的电容来抵消万用表的影响?这个电容该根据什么来取值呢? ...

根据休眠电流决定,前提是能支持串入万用表的时间。微安级用数十微法的电解电容就应该够了,不够则加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根据休眠电流决定,前提是能支持串入万用表的时间。微安级用数十微法的电解电容就应该够了,不够则加大。 ...

好的。这个可以用公式计算吗?怎么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好的。这个可以用公式计算吗?怎么计算?

当然可以计算,公式就是RC放电曲线的计算,负载等效为一个电阻。如果你知道应该有的电流,根据欧姆定律就可以推知等效电阻。不过,有这会儿功夫,做个实验早知道了。记住:储能电容的容量只有下限没有上限。

网友:
一般都是均方根,可以用数字电压计测,电阻使用0.1欧的

网友F:
有用过AX5051低功耗模块的吗?

网友G(2015-04-25):
老贴,新看,有意思,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