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D637

楼主(2013-09-16):
这是用来测信号的RMS值,RMS_OUT2接STM32F103R8T6的ADC,采样周期是239.5。但当不接输入时,单片机采集到电压40mv,然后用示波器看,发现A点是0mv,B点20mv,C点40m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电容放电慢,还是干扰,还是单片机ADC方面的原因。。求解答

网友A:
你搞2路RC 啥意思啊
串个100欧姆 并个104送AD 即可

网友B:
应该的 C12, C10 的电还在慢慢释放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的 C12, C10 的电还在慢慢释放的过程.

我认为这时间常是挺小的,放电应该会很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2路RC 啥意思啊
串个100欧姆 并个104送AD 即可

主要是为了滤掉10hZ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为了滤掉10hZ的频率

你这是低通滤波啊,怎么能滤去10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