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变压器铁损和铜损,我错在哪?

楼主:
订购的工频变压器,参数如下:
R型,RN-20,30VA
原边:220V
付边:5.5V/0.7A,5.5V/0.7A,11V/1A,11V/1A

25℃实测绕组直流电阻如下:
220V,97.92Ω
5.5V/0.7A   1.21Ω
5.5V/0.7A   1.21Ω
11V/1A   1.23Ω
11V/1A   1.23Ω

25℃实测原边空载电流: 1.87mA@225Vac

按上面的实际测量值,估算变压器的铁损和铜损如下:
铁损 = 1.87mA * 225V = 421mW(没有功率表,按最大值估算)
铜损 = 2 * (0.7A * 0.7A * 1.21Ω )+2 * (1A  * 1A * 1.23Ω) + (30/220)A * (30/220)A  * 97.92Ω =5.47W

估算结果表明,铜损是铁损的10倍以上。但变压器的最优设计是铜损=铁损。

请教高人,我错在哪?
是概念错了,还是估算错了,还是测量错了?
谢谢!

网友A(2013-09-16):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电流吧

回PowerAnts 大侠;
空载电流测试:
原边串121.06Ω电阻,加市电,测电阻上的电压=226mV
用的FLUKE 17B万用表测试

网友A:
我对比过功率计和万用表在小电流测量的偏差, 有一例, 功率计测出18mA, 而万用表只有8mA, 原因可能是:
1. 变压器的空载电流, 谐波很多
2. 万用表的交流档小量程误差大

==========================================

回到主题: 铜损与铁损是效率最大化设计法, 那是理论设计,计划经济下的框杠.

现在是市场经济, 成本压缩, 变压器厂家都搞铜价=铁价, 这样做出来的变压器最便宜.

如果按铜损=铁损, 做出来的变压器, 起码价格要加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电流吧

换了仪表,用FLUKE 8846A测量,结果如下:

原边空载电流=1.64mA @ 219V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比过功率计和万用表在小电流测量的偏差, 有一例, 功率计测出18mA, 而万用表只有8mA, 原因可能是:
1. 变 ...

您好!感谢指教!
万用表肯定有误差,我把原边VA数 全部 估算成铁损为421mW,实际铁损肯定小于421mW.
这个和5.47W差太多,如果我理解没有错,不知道为什么差这么多?

您说的目前设计按铜价=铁价,我定做的变压器55元30VA,是全铜的,窗口是满的。
另外,定做的变压器,和很早以前同规格的变压器比较,外形、重量、电参数都很接近。

还是没有明白我错在哪里,请PowerAnts大侠不吝指教,感谢!

网友A:
铜损=铁损是变压器效率最高的工作情况, 但并没有规定要在满栽时达到吧

中小功率的变压器效率最高处, 一般在额定功率的0.5倍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损=铁损是变压器效率最高的工作情况, 但并没有规定要在满栽时达到吧

中小功率的变压器效率最高处, 一般 ...

清楚了,谢谢!
这个曲线太好了,网上没有找到。
我订的变压器和30VA经济型曲线吻合。
理解了变压器铁损=铜损是在效率最高处,确实是这样的。
谢谢PowerAnts精彩解答!

网友B:
不同负载下有不同的铁损,而且很可能是满载铁损最大、空载铁损最小。
空载电流×电源电压=421mW,这个是视在功率,实际损耗功率可能只有几分之一,比如150mW。
而即便这150mW的损耗功率,也不完全是铁损造成的,当然铁损会占绝大比例。
即便有功率计,插座的那种,小功率下是很不准确的,测试零点几VA的时候误差非常大。

最后,1.87mA的空载电流非常小了,定做时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负载下有不同的铁损,而且很可能是满载铁损最大、空载铁损最小。
空载电流×电源电压=421mW,这个是视 ...

非常感谢lymex大侠的解答!

按我自己的理解,铁损由激磁损耗和涡流损耗构成,只和原边电压值 频率 波形有关。变压器满载和空载时,铁芯中磁场分量没有区别,负载电流产生的磁势和原边电流增量产生的磁势正好抵消,铁损不变。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请lymex指正。

421mW确如lymex所指出是视在功率,铁损确实应该比这个小。

空载电流小,可能是R型变压器的特点,确实是1.87mA。定做的时候没有特别要求,厂家说是进口硅钢带,全铜绕组,价格也不算贵。我测了1VA的EI型变压器,空载电流有4.5mA,出乎意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同负载下有不同的铁损,而且很可能是满载铁损最大、空载铁损最小。
空载电流×电源电压=421mW,这个是视 ...

如果电压固定不变, 变压器的铁损不会随负载增加而增加, 反而是随负载的增加而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压固定不变, 变压器的铁损不会随负载增加而增加, 反而是随负载的增加而降低.  ...

谢谢高手讲解,或以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