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转到28335上出问题

楼主(2013-09-16):
2812上运行正常,转到28335上出问题。请问大神,一般出问题都出在哪里呢?时钟不对?IO口配置问题,还是什么呢!一个程序弄好久了,郁闷中……

------------------------------------
前段时间,用LTC6802采集电压,2812可以,但是换到28335上不行。过了好久了,一直放着这个问题去干别的了,转了一圈回来,又重新弄!随后发现,LTC6802初始化没初始化好,28335上LTC6802的初始化多跑了几次再采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A:
嘛问题 描述一下的

网友B:
IO口基本上是一样的, 配置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C:
这两个的一些寄存器还是有区别的  尤其是在事件管理器中的
基本上都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嘛问题 描述一下的

是这样,我用凌力尔特的LTC6802来采集电压,2812上运行程序,采集电压正常。28335上配置I0口,时钟啥的,应该没啥问题,可是采集的数据都是同一个数,意思就是6802自己的电压寄存器里一直都是一个数!程序没有改,按说程序本身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28335哪儿没弄好应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用凌力尔特的LTC6802来采集电压,2812上运行程序,采集电压正常。28335上配置I0口,时钟啥的, ...

LTC6802是不是需要配置寄存器  不需要的话  只是IO口配置操作的话  是和2812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C6802是不是需要配置寄存器  不需要的话  只是IO口配置操作的话  是和2812兼容的 ...

我觉着也是,可是现在确实就是全都是一个数,6.143  2812上运行一切正常。DSP刚开始学,出问题了无从下手,还希望论坛里的大神们多多帮忙了!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觉着也是,可是现在确实就是全都是一个数,6.143  2812上运行一切正常。DSP刚开始学,出问题了无从下手 ...

再慢慢琢磨一下   仔细判断和查找问题

网友D:
2000系类的都是相同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基本上是一样的, 配置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再问大哥你个问题。就是程序里一参数  光标移上去后显示   unsigned char  xxxxx='\18652'    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其他参数会显示个地址  0x00181c之类的,这个后面单引号里面又斜杠加数字是啥意思呢??!!本来以为是8进制的数,结果第二位是8……搞不定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000系类的都是相同的么?

芯片之间相同功能的模块是兼容的   增加的功能和独特的功能需要自己配置
2000也分几个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之间相同功能的模块是兼容的   增加的功能和独特的功能需要自己配置
2000也分几个系列 ...

再问大哥你个问题。就是程序里一参数  光标移上去后显示   unsigned char  xxxxx='\18652'    是什么意思呢?我看其他参数会显示个地址  0x00181c之类的,这个后面单引号里面又斜杠加数字是啥意思呢??!!本来以为是8进制的数,结果第二位是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问大哥你个问题。就是程序里一参数  光标移上去后显示   unsigned char  xxxxx='\18652'    是什么意思 ...

这个确实我也没遇到过  我在帮你咨询了相关人员  等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我也没遇到过  我在帮你咨询了相关人员  等待回复

好的,麻烦了!非常感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确实我也没遇到过  我在帮你咨询了相关人员  等待回复

版主,有消息了没有,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有消息了没有,谢谢

目前还没人回复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没人回复  抱歉

哦,好吧,谢谢斑竹了也!!:lo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之间相同功能的模块是兼容的   增加的功能和独特的功能需要自己配置
2000也分几个系列 ...

好的谢谢

网友E:
是不是时钟的快慢引起的呢,我以前做的把2407的汇编代码移植到28335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你在28335上先建一个工程  跑通时钟和一些配置
然后在移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    你在28335上先建一个工程  跑通时钟和一些配置
然后在移植过来 ...

版主,我那个问题还没解决呢!觉着自己可能思维定势了,决定先弄弄别的程序,过几天再看来这!现在问题是可以控制采电压的那个芯片LTC6802工作,只是无**确的读取电压,一直都是一个数!LTC6802芯片的电压寄存器都是一个数!谢谢版主还一直关心!等我弄出来了,再上来说说!:lo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那个问题还没解决呢!觉着自己可能思维定势了,决定先弄弄别的程序,过几天再看来这!现在问题是 ...

OK   学习中的点点滴滴 记得分享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用凌力尔特的LTC6802来采集电压,2812上运行程序,采集电压正常。28335上配置I0口,时钟啥的, ...

看看io是否配置正确呢?

网友A:
最好使用示波器测试一下的。

网友F(2015-11-04):
您好,我看到您关于LTC6802的程序从2812移植到28335上遇到的问题,我现在也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对程序不是特别懂,想请教您,是哪里出问题了?应该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