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的PB5口进不去中断

楼主(2013-09-16):
#include "..\include\hardware.h"
#include "..\include\sw.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core_cm4.h"
//---------------- Function Prototype -------------------//
static int initialize(void);

//---------------- Variable -----------------------------//
SW_T sw={
        .initialize = initialize

};

//-----------------Function------------------------------//
/*
* Name                                        : initialize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07/17/2013
*
* create.
* ----------------------
*/
static int
initialize(void)
{

        RCC->APB2ENR |= (1<<14);                        //使能syscfg

        GPIOB->MODER &= ~((1<<11)|(1<<10));                //PB5为输入模式
        GPIOB->PUPDR |= (1<<10);                        //PB5为上拉

        EXTI->IMR |= (1<<5);                                //开放来自线5的中断请求
//        EXTI->EMR |= (1<<5);                                //开放来自线5的事件请求
//         EXTI->RTSR &= ~(1<<5);                                //禁止输入线5上的上升沿触发
         EXTI->FTSR |= (1<<5);                                //允许输入线5上的下降沿触发

        SYSCFG->EXTICR[2] |= SYSCFG_EXTICR2_EXTI5_PB;

        NVIC->IP[23] = 0Xa;                                //中断优先级为a
        NVIC->ISER[0] |= (1 << 23);                        //允许EXTI线[9:5]中断

        SYSCFG->CMPCR = (1<<0);                                //使用IO补偿单元

        return 0;
}
/*
* Name                                        : delay_ms
* Description        : ---
* Author                                : .
*
* History
* ----------------------
* Rev                                        : 0.00
* Date                                        : 07/17/2013
*
* create.
* ----------------------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PR&(1<<5)!=0){
                LED_ON;
                        }

                EXTI->PR = (1<<5);                //该位置1,清除中断标志位(清除 中断挂起)

        }

楼主:
然后在nvic里,设置的
SCB->VTOR= ((unsigned long)0x08000000); //设置中断的基地址
SCB->AIRCR = 0x05AF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网友A:
EXTICR 也应该设置一下
用寄存器操作, 这里要注意一下.
SYSCFG->EXTICR[1] 是 EXTICR2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ICR 也应该设置一下
用寄存器操作, 这里要注意一下.
SYSCFG->EXTICR[1] 是 EXTICR2  ...

恩,是的,我已经找到问题了,不仅这个地方,问题是我调试过程中,断点设置不对,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