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贴片电阻,阻值会不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9-16):
来自 vishay 手册的图表

网友B:
随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C:
电子原材料都有时漂和温漂两个特性。

一般温漂比较显眼。

固定阻值的电阻,相对其他各种元件来说,其时漂一般都非常小,不是特别精密的场合不需要太关注,对于那些精密测量设备,则一般会设置一些校正参数,然后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做标定,标定之后才容许在下一个周期内使用。

标定时间根据自己的产品理论计算要求确定。

网友D:
所有器件的参数都会随着温度的改变而改变。温度稳定性要求得合理,高稳定性器件可是比较贵而且难买的。

网友E:
会的,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比如说500年

网友F:
好似,80到以上,功率会发生剧烈地下降!

网友G:
控制温度很重要

网友H:
任何的电子元件都会老化的啊。

网友I:
温度,对电阻的影响,并不一定要选高精度的电阻,选温度系数低一点的就行一般用50ppm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J:
时漂肯定有,但你既然用的是5%精度的电阻,时漂影响应该不大

网友K:
除开大功率的场合,真没必要用5%的贴片电阻了,都可以用1%。
贴片加工费用比1% 5%电阻本身的价格贵太多了。电阻的价格可以忽略

网友L(2013-11-19):
引用 网友E:
会的,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比如说500年

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