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a

楼主(2013-09-16):
ATMEGA16A的片子,不用ADC的话,REF悬空,AVCC接100UH的贴片电感可以吗?  手册上推荐的是10UH,但是手上没有10UH,只有100UH。
谢谢。   以前没试过。

网友A:
不用ADC的话, AVCC 可以不要接电感. 直连VCC.

网友B:
对滴  不用的话就直接连vcc

楼主:
呜呜,都没问题,10UH  100UH  接VCC都可以   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