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LV320AIC23B遇到的一些问题请教(与配置无关。)

楼主(2013-09-16):
1.该芯片ADC 的对应关系。即 输入电压从几V到几V对应 输出数字量(例如16位)从多少到多少?芯片手册上关于这个只提到 input signal level ->1Vrms,看不懂。
2.AD后的数据应该用带符号整数还是无符号整数来存储?因为有人告诉我用无符号,可是要用到的FIR滤波程序TI封装的函数它的形参用的是int,所以不懂。

网友A:
输入信号的幅度应该是要小于3/4AVDD
我下来在仔细看看   转换完的应是无符号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幅度应该是要小于3/4AVDD
我下来在仔细看看   转换完的应是无符号数 ...

拜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