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LN2803这是什么用法?

楼主(2013-09-16):
(无正文)

网友A:
2803是集电极开路OC门,所以允输出线或,即并联输出,以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3是集电极开路OC门,所以允输出线或,即并联输出,以增加驱动能力

只是为了增加驱动能力么?

网友B:
2L的达林顿驱动电路,你看不懂么?

网友A:
其实这是一种不明智的设计,2803就是为了用到其集成8路的优点,你倒好,出了大价钿,请了八路,电流不够并起来当四路用,还不如直接弄4只达灵顿管驱动,就多用了几个电阻而已.哈哈,馊主意,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是一种不明智的设计,2803就是为了用到其集成8路的优点,你倒好,出了大价钿,请了八路,电流不够并起来当 ...

呵呵,谢谢啊。
另外,我想问下,ULN2803内部已经有续流二极管了,外部还需要加吗?
我的电路如下:

网友A:
可以不加,但连接线若较长的话,建议在线圈旁就近加,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加,但连接线若较长的话,建议在线圈旁就近加,效果会好一些

哦。
这个图上是用的一个继电器,实际是我用了两个继电器。计算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指令来控制继电器工作。实际的问题是在继电器工作——收到指令,吸合时会干扰到单片机,甚至有时我鼠标都不能用了,很郁闷。正常情况下,继电器对单片机的干扰会有这么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这个图上是用的一个继电器,实际是我用了两个继电器。计算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给单片机发指令来控制 ...

干扰源有二处,
    一是线包反电势,可就近并反向二极管改善.离线包越近越好.
   另一处是触点火花,可在触点两端并电容,调整容量,在暗处肉眼看不到为度.
   若负载是220V的,电容耐压要选630V以上的,可先用0.01UF试,逐渐增大.

干扰实在太大,只好加光耦隔离措施了.单片机与负载不要共用电源,单片机与PC机不要共地,你的老虫就吓不着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源有二处,
    一是线包反电势,可就近并反向二极管改善.离线包越近越好.
   另一处是触点火花,可在触 ...

1、负载是24V的直流电机。
2、反向二极管需要串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负载是24V的直流电机。
2、反向二极管需要串电阻吗?

理论上是要串小电阻来耗能的,但实际中,由于线包有内阻,也会耗能,起吸收作用.电阻不能太大,一般50~100欧.

负载是24V的直流电机。则干扰源又多一处,电枢碳刷火花!也可并小电容来改善.

看来光耦是免不了了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源有二处,
    一是线包反电势,可就近并反向二极管改善.离线包越近越好.
   另一处是触点火花,可在触 ...

非常感谢,受益匪浅。
先调试调试,后面可能还有问题,还得请教你到时候。

网友A:
其实这种情况应该用MOS管或功率3极管来驱动,加上光耦隔离,这样成功把握要大得多.
继电器只适合扳扳开关的设备用.(机床电器粗设备,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情况应该用MOS管或功率3极管来驱动,加上光耦隔离,这样成功把握要大得多.
继电器只适合扳扳开关的设 ...

终于调通了!加了反向二极管,干扰几乎没有了。再次感谢!!!!

网友C:
T叔V5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负载是24V的直流电机。
2、反向二极管需要串电阻吗?

不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情况应该用MOS管或功率3极管来驱动,加上光耦隔离,这样成功把握要大得多.
继电器只适合扳扳开关的设 ...

高手呀,您说的这些都是很有吸取意义!

网友D: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听听T大侠的,真的很有道理。你那个ULN2803驱动器,真的很浪费,建议你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觉得你应该听听T大侠的,真的很有道理。你那个ULN2803驱动器,真的很浪费,建议你改改! ...

恩,T大确实V5,我学习了不少,不过这次的方案已经定了,下次肯定不这么用了。

网友E:
只是觉得,12V的继电器,闭合电流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T大确实V5,我学习了不少,不过这次的方案已经定了,下次肯定不这么用了。 ...

哦 那没办法了。只能说你公司好有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只是觉得,12V的继电器,闭合电流不是很大!

非也,非也
12V只是一种线包额定电压规格,根据触点多寡,容量大小及触点耐压,线包电流是不一样的,例如4组转换触点,20A,380V的,线包电流会大很多,耐压越高,触点分得就越开,所需吸力越大,电流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