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00uA电流的产生

楼主(2013-09-16):
请问一下各位用什么芯片或者电路可以产生200uA的一个恒定电流---非常稳定的那种!我想的是运用LDO或者DC-DC这样的。不知道行不行?望指教……谢谢了!如有相关芯片推荐那就更好了。。

网友A:
TL431做个恒流源吧,可以做到很精确的。万用表测兆级的电阻用431做基准源都没问题。
http://www.**/dianlutu/protect/2009122814930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TL431做个恒流源吧,可以做到很精确的。万用表测兆级的电阻用431做基准源都没问题。
http://www.**.c ...

谢谢回答,我搜搜看看!

网友B:
431作为基准原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精确  比较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L431做个恒流源吧,可以做到很精确的。万用表测兆级的电阻用431做基准源都没问题。
http://www.**.c ...

这个方案的还是可以的,参考的了

网友C:
用LDO或者DCDC转换芯片的是不可以的

网友D:
恒流源方案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作为基准原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精确  比较可靠

如果需要1.2V电压输出呢?我看了它的数据手册好像最小电流的输出时1m。而且输出电压时2.5V(参考电压时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LDO或者DCDC转换芯片的是不可以的

用LDO或者DC-DC为什么不可以?可能我前面没有说清楚,输出电压要是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作为基准原   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比较精确  比较可靠

谢谢回答,我想请问一下,它的这个电流最小好像达不到uA级别吧!

网友E:
楼上考虑得很仔细.
这个电路原理上是不错.
只是 TL431 的 Ik 最小值典型 0.4mA.
200uA 的要求下, 可能电路性能不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考虑得很仔细.
这个电路原理上是不错.
只是 TL431 的 Ik 最小值典型 0.4mA.

谢谢版主回答……因为90nm刚流片回来,带隙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想用外部电路做下测试。

网友F:
不用考虑 TL431 了。
还是选个高精度运放设计一个吧。

网友G:
你的电流太小了    431做不到这么小   使用运放做吧    不过   运放   我感觉选型要慎重   这么小的电流   运放的参数还是比较严格的   另外就是响应的速度  也很重要

网友H:
这个做恒流源的方案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