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933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3-09-16):
板子上就焊了单片机,电源模块和复位电路,外部晶振4M,电压为3.3v。配置字如图片所示。
初始化完成后,我用如下代码使1933从XT模式切换到LFINTOSC模式不知道是否正确。
       // IRCF<3:0> = 0000b--31K LF
        IRCF3 = 0;
        IRCF2 = 0;
        IRCF1 = 0;
        IRCF0 = 0;

        // 切换到内部时钟
        SCS1 = 1;
        SCS0 = 0;

        // 等待LF就绪
        while(!LFIOFR);

根据datasheet中的的数据,该模式在3.0v时的典型消耗电流为7uA.。我测出来一直需要30uA.而且数值经常会变化,换了好几块单片机,有次测出来是7uA,但是电流在缓慢增大,吃顿午饭的时间已经增大到20uA了,重启也不会再回到7uA.

我一直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忘指教。

网友A:
如果单片有设置为输入的引脚,把输入引脚的外围电路也接上,然后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片有设置为输入的引脚,把输入引脚的外围电路也接上,然后再测。

谢谢,我把I/O口设为输出,就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把I/O口设为输出,就正常了。

有低功耗要求的设计,IO口不能悬空,必须连接有确定的电平,这是最基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