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菜鸟求教烧写程序

楼主(2013-09-16):
如题:
如果我只有一个STC89c52单片机芯片,没有其他外设了,我要买什么程序烧写器?求推荐

买到烧写器后,是不是能直接烧写程序?还需要买什么外设么?例如什么最小系统什么的,看了好多资料,越看越晕~!

求推荐,求指教,求教导~!
PS:本人程序已经完成,只缺烧写程序,没有学习开发板,不需要学习开发板~!谢谢~!

网友A:
不需要买烧写器。进入宏晶科技网站,下载一个STC-ISP.exe烧写程序,通过串口与单片机相连。注意,单片机部分要加232转换芯片,将RXD、TXD的TTL电平转换成RS232电平。
运行STC-ISP.exe,设置好相应参数(单片机型号,串口号等)。调入HEX文件,点击“下载”,待出现提示后给单片机上电。如果硬件无故障,则开始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买烧写器。进入宏晶科技网站,下载一个STC-ISP.exe烧写程序,通过串口与单片机相连。注意,单片机部 ...

感谢感谢~但我进去后找不到STC-ISP.EXE这个文件下载的入口哦?有没有连接?谢谢~!

网友A:
我很长时间没有进过宏晶的网站了。刚才去看,怎么原来的网站打不开了;而新网站找不到下载程序。要不我给你吧。这里怎么添加附件?

网友A:
附件太大,添加不进来。你给个QQ号传给你。这个软件不需要安装,直接用。

网友B:
这个烧录器我以前做过,串口的,就10几块钱。LZ现在还是用USB吧,现在手提电脑都没串口,

网友A:
网站改名了,**    COM          进去后能在首页找到下载

网友A:
唯一需要花钱的是你的单片机上要接MAX232芯片(3~5元)。当然,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串口,还要加USB转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唯一需要花钱的是你的单片机上要接MAX232芯片(3~5元)。当然,如果你的电脑没有串口,还要加USB转串口 ...

嗯~!!!谢谢你~!找到了~!现在在研究~!这个很实用,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按道理说还需要买晶振发生器,否则应该烧不进去,我研究一下吧~!!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你~!找到了~!现在在研究~!这个很实用,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按道理说还需要买晶振 ...

你发一个你以前用过的我试试吧!~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请问是否一样可以用?

我邮箱 364469761@qq.com

网友A:
STC单片机是ISP下载,即在系统可编程。程序下载给你的应用系统。当然要把晶振电路接上。

网友C:
11.0592M的或12M的,max232  ,再买一块面包板,还要有5V电源(这个可以从电脑USB口接),和几个LED就可以了

网友D:
几十块钱买一个开发板就好了,里面就有资料 有软件,知道么烧了

网友E:
(急的不行了)protues 搞起  不行就买个开发板70到80多

网友F:
可能需要一个usb转串口的东东,通进入宏晶科技网站,下载一个STC-ISP.exe烧写程序,通过串口与单片机相连。将RXD、TXD的TTL电平转换成RS232电平。
软件如图

网友G:
买个最小系统连单片机也才10块钱不到~再加一个USB转TTL

网友H:
宏晶有自己的烧录程序,就像16楼那样的,但是串口还是USB下载都要一块驱动芯片,建议你用USB,现在很流行,因为笔记本上没有串口(老式笔记本才有),而USB-RS232下程序时候有时候会出错,所以用USB下载很方便。

网友I:
学习要看数据手册,非常详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不你就花一百多元钱买一块学习板吧

为什么就一定要开发板?那种东东给初学者才有用,我需要知道的是用什么硬件,不是软件,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块钱买一个开发板就好了,里面就有资料 有软件,知道么烧了

为什么就一定要开发板?那种东东给初学者才有用,我需要知道的是用什么硬件,不是软件,OK??一直停留在开发板上,没有自己动手组硬件,有什么用啊?

网友K:
只为调程序的话Proteus就搞定啦。

网友L:
要想学好最好还是买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