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输出双MOS切换怎么解决

楼主(2013-09-16):
自己画了两个MOS管切换图,发现有些问题。请问下怎么可以让5V有电时3.3V断。5V没电时3.3V通。也就是正常的MOS管做开关切换电路。现在想把输出做成两路。

网友A:
选一个低电平有效的LDO,或者电压检测就可以了。
把5V当做高低电平信号,驱动使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