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译后问题,望求解

楼主(2013-09-16):
ST Visual develop 编译后出现下面这样的错误

Error creating process for executable size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帮忙解决下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没能帮你的忙

楼主:
好像是没有可以生成文件大小的文件,把size $(OutputPath)$(TargetSName).map 去掉,就可以了,只是不生成程序大小的文件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