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与EMC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3-09-16):
相信各位在接触模块电源会经常遇到EMC与EMI这两个点,为什么发这个帖子呢?那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它们之间是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在下就一一为大家讲解一下这两者的差别。

楼主:
电磁兼容性(EMC)是指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符合要求运行并不对其环境中的任何设备产生无法忍受的电磁干扰的能力。
因此,EMC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指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对所在环境产生的电磁干扰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值;另一方面是指器具对所在环境中存在的电磁干扰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扰度,即电磁敏感性。

楼主:
所谓电磁干扰是指任何能使设备或系统性能降级的电磁现象。而所谓电磁干扰是指因电磁干扰而引起的设备或系统的性能下降。习惯上说,EMC包含EMI(电磁干扰)和EMS(电磁敏感性)两个方面。到这里,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EMI属于EMC

楼主:
EMI(Electro Magnetic Interference) 电磁干扰

EMC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电磁兼容

EMC=EMI+EMS

EMI包括传导、辐射、谐波
等等。
谐波
和闪烁应该是EMI的,而不是EMS的,看61000-3族标准的介绍:this section of IEC 1000-3 is concern with the limitation of voltage fluctuations and flicker impressed on the public low-voltage system.注意“impress on"是施加而不是被施加,所以谐波和闪烁是设备对外的,而不是外界对设备的,所以是EMI,不是EMS。

楼主:
当然,给大家介绍了区别与联系之外,难免会有人问到,为什么模块电源要注重这一块呢?
问的非常好,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谁关注这个啊。一句话就是,过了这个认证,代表产品对于身体辐射小,能够抵抗辐射,ok了。

网友A:
尽量一次多发点内容,像这种**亏似的发没太多实质内容帖子,除了让人认为是刷屏,别的啥用也没有。

网友B:
6楼说的非常好,像楼主这样子发帖,一点意义都没有。看了半天才知道你要说啥,好凄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一次多发点内容,像这种**亏似的发没太多实质内容帖子,除了让人认为是刷屏,别的啥用也没有。 ...

支持楼主先。不过你说的也非常好,lz就应该一次发完,一次一点点不是吊胃口嘛

网友C:
楼上说的给力   很给力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先。不过你说的也非常好,lz就应该一次发完,一次一点点不是吊胃口嘛  ...

以后发帖的时候会听取各位的意见

网友E: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F:
需要学习学习   这一块   了解的不多啊

网友G:
6楼的签名我怕怕的!

网友H:
好东西   谢谢楼主  很不错   顶一个   抽空好好看看先

网友:
很经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