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芯片下载程序途中出问题,求助,急

楼主(2013-09-16):
芯片用的是32905,在下栽过程出现死机现象,求见过这种现象的斑竹或大虾,告诉一声是那里出问题了,估计是硬件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个方面的硬件出问题了。
串口输出的提示如下:

楼主:
在线等候,谢谢

网友A:
log 显示 Init RTC TIMEOUT FAIL  查查RTC部分喽

网友B:
32768没有装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TC是不会影响的。32768也不会吧,因为在别人的开发板上是可以的,我就是怀疑硬件原理图有问题。

网友C:
识别RAM size错误时,请测量MVDD (1.8V)或 MVREF (0.9V) 看是否正确
请在Reset部分的请参考以下电路,保证core power稳定后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识别RAM size错误时,请测量MVDD (1.8V)或 MVREF (0.9V) 看是否正确
请在Reset部分的请参考以下电路,保证c ...

多谢tanshi_li的提示,改正后还是不行,这次真的很麻烦,据说这种事常发生,不知道是它本身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C(2014-07-24):
RTC fail的问题一般是rtc的接法不对。
dram错误一般是上电与复位的时序不对。

请参照附件的application not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TC fail的问题一般是rtc的接法不对。
dram错误一般是上电与复位的时序不对。

正解,估计是rtc

网友D:
楼主,我总觉得是rtc,检查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识别RAM size错误时,请测量MVDD (1.8V)或 MVREF (0.9V) 看是否正确
请在Reset部分的请参考以下电路,保证c ...

mark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og 显示 Init RTC TIMEOUT FAIL  查查RTC部分喽

牛堂主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