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90问题

楼主(2013-09-16):
  本人刚学C程序,用的是16F690,现在学到按K1键,亮LED,再按K1键,灭LED。现在学按K1键,亮LED1,再按K1键,亮LED2,灭LED1,被卡住了,怎么做都不行,是要用switch这语句吗?跪求啊,卡在这无法往后学。

网友A:
当K键按下后

读取LED1对应引脚的值。
如果(LED1对应引脚的值==1)LED1对应引脚的电平置成0,LED2对应引脚的电平置成1.
否则LED1对应引脚的电平置成1,LED2对应引脚的电平置成0.

网友B:
设置一个位变量,在按键扫描程序里取反该位变量,然后再判断此位变量的值来选择让哪个灯亮!

网友C:
初学者,自己先尝试着画一下流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一个位变量,在按键扫描程序里取反该位变量,然后再判断此位变量的值来选择让哪个灯亮! ...

这位变量,系当K1按下,这位变量加1,如是1,LED1亮,如果是2,LED2亮这意思吗?不知各位有无例程供本人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自己先尝试着画一下流程图

能指导一下吗?看过你资料是位高手,我要看什么资料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指导一下吗?看过你资料是位高手,我要看什么资料好啊?

《程序调试黑宝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调试黑宝书》

请问高手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高手可以指导一下吗?谢谢~~

我能说的都在这个文档里了。

楼主:
这程序昨天写的,可编译,但只能在亮灯,按键无反应,请帮帮忙,谢谢~~

void main()
{
  int i=0;
  TRISA=0x04;
  TRISC=0x00;
  //PORTC=0x01;//RC0输出高电平
   //PORTC=0x00;
  TRISB=0x00;
  PORTB=0xF0;//RB4-RB7输出高电平
  ANSEL=0x00;
  ANSELH=0x00;
       while(1)
       {
         if(RA2==0)
           {
              //Delay(5);
              //if(RA2==0)
              i++;
              if(i==1)
                {
                 RC0=1;
                 RC1=0;
                 Delay(500);
                }
              if(i==2)
                {
                 RC1=1;
                 RC0=0;
                 Delay(500);
                 i=0;
                }
           }
       }

}

网友E:
进来看评论学习的

网友F:
严重有部问题,多看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严重有部问题,多看例程。

请指出,不知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