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MOS管搭的H桥有问题吗?

楼主(2013-09-16):
如图所示.搭了一个H桥的模型.仿真看上去效果很好,实际有用吗?(省了保护二极管,电阻等)

网友A:
无死区在转换瞬间会出现直通问题。

网友A:
24V电压也许超过了允许的栅——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电压也许超过了允许的栅——源电压

对,不能超过20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作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作何用?

电机正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正反转

中间圆圈是电机吗?还是不明白这样有什么好,如何控制MOS管的驱动?感性负载电流有延迟,个人觉得MOS管工作状态不可靠,有直通可能。

网友C:
谁有成熟的电路?

网友D:
绝对不行,这个电路问题很多,Pwm调速必烧!

网友E:
怎么没见你的输入信号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不行,这个电路问题很多,Pwm调速必烧!

恩,我不调速,没有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圆圈是电机吗?还是不明白这样有什么好,如何控制MOS管的驱动?感性负载电流有延迟,个人觉得MOS管工 ...

就是想请教有实际经验的老鸟,呵呵

网友F:
这个会出现直通的现象  建议用半桥驱动器

网友D:
我搭过电路。不用PWM的话,可以使用,但电路不推荐(MOS管VGS超过了+-20v的极限)。 如果用PWM,会严重发热,道理如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搭过电路。不用PWM的话,可以使用,但电路不推荐(MOS管VGS超过了+-20v的极限)。 如果用PWM,会严重发热 ...

对的,PWM应该不可以,我的不调速,只是每隔10几分钟转一下..vgs确实太高,实际使用会用电阻分压

网友G:
这个电路你怎么仿真的?栅极不是强下拉就是强上啦,

网友H:
电路是标准的,但是你简化的太厉害了,所以没法用来直接做样品。如果做个样品什么的,网上百度个电机驱动电路用用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无死区在转换瞬间会出现直通问题。

高手,这个可以软件实现吧:
正转1.4导通,反转的时候先停止几百ms再反转;
不就没死区问题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高手,这个可以软件实现吧:
正转1.4导通,反转的时候先停止几百ms再反转;
不就没死区问题了吗? ...

直通是上下臂同时导通造成的,你上下臂两个栅极连在一起,又如何用软件实现“死区”呢?

网友J:
没有实际的意义吧   还有实际中MOS管的驱动电压24V也太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直通是上下臂同时导通造成的,你上下臂两个栅极连在一起,又如何用软件实现“死区”呢? ...

奥,不好意思,看楼主电路不仔细,我还以为是四个pwm控制栅极的电路。。。

网友K(2017-01-12):
电路没多大问题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
谁有成熟的电路?

成熟的电路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