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板载8MHZ晶振,输出MCLK无值

楼主(2013-09-16):
如题,SMCLK可以正常输出,ACLK用的32768,但是MCLK怎么弄示波器都是没反应的.
晶振没起振的话smclk怎么会正常呢?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XT2OFF;//清OSCOFF/XT2,用XT2板载高速晶振
  do{
    IFG1&=~OFIFG;//清除震荡标志
    for(i=0xffff;i>0;i--)
        _NOP();//延时等待
  }
  while(IFG1&OFIFG);//若标志为1,继续等待晶振起振
  BCSCTL2 |= SELM_2  + SELS + DIVS_2 + DIVM_2;//起振之后再作为输出,好主意
  P5SEL |= 0x70;                            // P5.6,5,5,5.4 options
  P5DIR |= 0x7F;                            // P5.6,5,4.5.3,5.2,5.1,5.0 outputs

网友A:
没用过这个片子,我不多说了。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或许对你有用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9804&mobile=yes
我的这个问题是引脚选择的问题

网友B:
你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延时等待起振呢?

网友:
一般不用这个时钟输出的。

网友C:
MSP430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线仿真的,这个可以单步执行的来看看晶振是否启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延时等待起振呢?

程序里面有的延时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MSP430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线仿真的,这个可以单步执行的来看看晶振是否启振的 ...

通过单步来看寄存器是起振的,但不确定MCLK的值大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里面有的延时等待

那是不是需要配置io为mclk输入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需要配置io为mclk输入的模式

。。。我要输出mclk。。。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试了两个板子都没有MCLK的输出,但是SMCLK的输出和ACLK的输出都是对的,通过串口波特率来验证MCLK也是对的,晶振也是起振的
按道理应该会有的,怎么就是看不到呢。。。

网友E:
单步仿真运行用示波器的来观察的,然后再换下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