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MCLK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无正文)

网友A:
频率高了,波形棱角就不分明了,你看看有个setvolt()函数,mlck越高,setvolt()也要设的高,最高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高了,波形棱角就不分明了,你看看有个setvolt()函数,mlck越高,setvolt()也要设的高,最高是3. ...

我在例程里边也看到这个函数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在技术手册中也没找到,能给解释下不?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例程里边也看到这个函数了,但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在技术手册中也没找到,能给解释下不?谢谢 ...

为了实现低功耗,ti在供电方面做了控制,默认供给单片机的核心电压很低,所以你MCLK调很高的时候,DCO出的波形就不好,有时根本就不出了。所以你要把电压调高,这样才能带的起来较高的主频。当然,主频比较高的时候,不管怎么调,你看到的波形就是类似三角波的那种,这是硬件的局限性。不过,不影响使用,单片机还是能够工作的。

网友B:
这个是很正常的,只要频率一致的话就可以的啦,不过换一下外接的两个电容吧

网友B:
将电容的值增大点的换上,效果会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实现低功耗,ti在供电方面做了控制,默认供给单片机的核心电压很低,所以你MCLK调很高的时候,DCO出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容的值增大点的换上,效果会好些的

谢谢

网友C:
这个在输出端的加一个小电容的看看效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