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9-16):
这个程序怎么理解啊
11 module ADC0809 ( seven_seg ,ale ,OE ,D ,EOC ,clk ,abc_in ,abc_out ,start ,rst );
13 input            clk ;                    //系统时钟
14 input    [2:0]    abc_in     ;                //外部控制的通道选择信号
15 input    [7:0]    D ;                         //ADC0809传进来的数据
16 input             EOC ;                    //ADC0809转换完成信号标志
17 input             rst ;                    //系统 复位
19 output    [15:0]    seven_seg ;                  //FPGA给数码管的数据
20 output            ale ;                      //FPGA给ADC0809的地址锁存信号
21 output            OE ;                      //FPGA给ADC0809的使能信号
22 output    [2:0]    abc_out ;                  //FPGA给ADC0809的通道选择信号
23 output            start ;                      //ADC0809 转换开始信号
25 parameter    st0 = 3'b000,
26             st1 = 3'b001,
27             st2 = 3'b010,
28             st3 = 3'b011,
29             st4 = 3'b100,
30             st5 = 3'b101,
31             st6 = 3'b110 ;
33 reg     [2:0]    p_state  ;
34 reg        [2:0]    n_state ;
35 reg                ale_r    ;
36 reg                OE_r    ;
37 reg                start_r    ;
38 reg        [7:0]    reg1    ;
39 reg        [7:0]    qq        ;
40 wire     [2:0]    state    ;
42 assign             state = p_state ;
44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45 begin
46      if ( rst== 1'b0 ) begin
47         p_state <= st0    ;
48         qq <= 8'b0        ;
50     end
51     else    begin
52         qq <= qq + 1'b1;
53         if ( ( qq >= 8'b0100_0010) && ( clk == 1'b1 ) ) begin
54             qq <= 8'b0;
55             p_state <=#1 n_state;
56         end
58     end
59 end
61 assign    ale = ale_r    ;
62 assign    OE = OE_r     ;
63 assign    start = start_r     ;
65 assign abc_out =  abc_in ;
67 always @ ( EOC ,p_state )
68   begin
69       case ( p_state )
70         st0 :begin
71             ale_r <= #1 1'b0;
72              start_r <= #1 1'b0;
73             OE_r <= #1 1'b0;
74             n_state <=#1 st1;
75         end
76         st1 :begin
77             ale_r <= #1 1'b1;
78              start_r <= #1 1'b0;
79             OE_r <= #1 1'b0;
80             n_state <=#1 st2;
81         end
82         st2 :begin
83             ale_r <= #1 1'b0;
84              start_r <= #1 1'b1;
85             OE_r <= #1 1'b0;
86             n_state <=#1 st3;
87         end
88         st3 :begin
89             ale_r <= #1 1'b0;
90              start_r <= #1 1'b0;
91             OE_r <= #1 1'b0;
92             if ( EOC == 1'b1 )
93                 n_state <=#1 st3;
94             else
95                 n_state <=#1 st4;
97         end
98         st4 :begin
99              ale_r <= #1 1'b0;
100              start_r <= #1 1'b0;
101             OE_r <= #1 1'b0;
102             if ( EOC == 1'b0 )
103                 n_state <=#1 st4;
104             else
105                 n_state <=#1 st5;
106         end
107         st5 :begin
108              ale_r <= #1 1'b0;
109              start_r <= #1 1'b0;
110             OE_r <= #1 1'b1;
111             n_state <=#1 st6;
112         end
113         st6 :begin
114              ale_r <= #1 1'b0;
115              start_r <= #1 1'b0;
116             OE_r <= #1 1'b1;
117             reg1 <=#1  D ;
118             n_state <=#1 st0;
119         end
120         default :begin
121              ale_r <= #1 1'b0;
122              start_r <= #1 1'b0;
123             OE_r <= #1 1'b0;
124             n_state <=#1 st0;
125         end
126         endcase
128 end
130 /********************  数码管显示译码部分 ***********************************/
131 reg        [7:0]    Y_r_1;
132 reg        [7:0]    Y_r_2;
134 assign seven_seg[7:0] ={1'b1,(~Y_r_1[6:0])};
135 assign seven_seg[15:8] = {1'b1,(~Y_r_2[6:0])};
137 always @(reg1[3:0] )
138     begin
139         Y_r_1 = 7'b1111111;
140         case (reg1[3:0] )
141                 4'b0000: Y_r_1 = 7'b0111111; // 0
142                 4'b0001: Y_r_1 = 7'b0000110; // 1
143                 4'b0010: Y_r_1 = 7'b1011011; // 2
144                 4'b0011: Y_r_1 = 7'b1001111; // 3
145                 4'b0100: Y_r_1 = 7'b1100110; // 4
146                 4'b0101: Y_r_1 = 7'b1101101; // 5
147                 4'b0110: Y_r_1 = 7'b1111101; // 6
148                 4'b0111: Y_r_1 = 7'b0000111; // 7
149                 4'b1000: Y_r_1 = 7'b1111111; // 8
150                 4'b1001: Y_r_1 = 7'b1101111; // 9
151                 4'b1010: Y_r_1 = 7'b1110111; // A
152                 4'b1011: Y_r_1 = 7'b1111100; // b
153                 4'b1100: Y_r_1 = 7'b0111001; // c
154                 4'b1101: Y_r_1 = 7'b1011110; // d
155                 4'b1110: Y_r_1 = 7'b1111001; // E
156                 4'b1111: Y_r_1 = 7'b1110001; // F
157                 default: Y_r_1 = 7'b0000000;
158             endcase
159     end
161     always @( reg1[7:4] )
162     begin
163         Y_r_2 = 7'b1111111;
164         case ( reg1[7:4] )
165                 4'b0000: Y_r_2 = 7'b0111111; // 0
166                 4'b0001: Y_r_2 = 7'b0000110; // 1
167                 4'b0010: Y_r_2 = 7'b1011011; // 2
168                 4'b0011: Y_r_2 = 7'b1001111; // 3
169                 4'b0100: Y_r_2 = 7'b1100110; // 4
170                 4'b0101: Y_r_2 = 7'b1101101; // 5
171                 4'b0110: Y_r_2 = 7'b1111101; // 6
172                 4'b0111: Y_r_2 = 7'b0000111; // 7
173                 4'b1000: Y_r_2 = 7'b1111111; // 8
174                 4'b1001: Y_r_2 = 7'b1101111; // 9
175                 4'b1010: Y_r_2 = 7'b1110111; // A
176                 4'b1011: Y_r_2 = 7'b1111100; // b
177                 4'b1100: Y_r_2 = 7'b0111001; // c
178                 4'b1101: Y_r_2 = 7'b1011110; // d
179                 4'b1110: Y_r_2 = 7'b1111001; // E
180                 4'b1111: Y_r_2 = 7'b1110001; // F
181                 default: Y_r_2 = 7'b0000000;
182             endcase
183     end
185 endmodule

楼主:
大神在吗?求助

网友A:
这是verilog程序啊,楼主用modelsim仿真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
就是控制ADC0809进行AD采样,再把采回来的数值显示在数码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控制ADC0809进行AD采样,再把采回来的数值显示在数码管上

33 reg     [2:0]    p_state  ;
34 reg        [2:0]    n_state ;
我想问这两个定义的是什么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控制ADC0809进行AD采样,再把采回来的数值显示在数码管上

我想问下采样的部分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C:
这个属性还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采样的部分怎么理解?谢谢

那两个变量就是两个状态机,采样的具体理解一定要结合AD的时序图
我觉得这个程序必须自己结合时序图吃透,别人给你讲解清楚透彻了也没意思

网友D(2013-10-16):
一堆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