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部分同学的eZ430-Chronos手表无法进行无线联网BUG解决

楼主(2013-09-16):
我的eZ430到手了,
调整时间什么的都没有问题,我在该帖附上该手表的中文操作手册。
但是我在无线连接电脑通信的时候遇到问题了,电脑端的AP显示工作正常,开启连线模式后,AP上的蓝色LED一闪一闪亮晶晶。但是通过手表的#调节进入ACC或者PPT等无线模式后按下DOWN启动后,却始终无法连接上PC端的无线AP,不过这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我按照说明书再次按下DOWN也无法退出,杯具的是按什么都退不出来了,迫于无奈只能开启后盖取下电池让系统重新上电复位,才算能重新设置,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有手表自带的软件问题还是我点子背,这块手表的无线模块的硬件问题。
哪位同学已经顺利实现无线连接了,吱个声
*************************************************************************************************************
上面是我遇到的问题,有一部分同学购买的都是这个问题的手表,现在解决方法找到了,如下
下载软件
安装好后启动下面的软件,然后看第二幅图的配置,以及圈起来的地方,点击进去找到路径
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eZ430-Chronos\Recovery\Chronos Watch\Applications下面的
Recovery_ez430_chronos_433MHz_2_0.txt文件,然后自动完成
前提当然是安装好上面的那个驱动,然后将手表芯的通信接口和那个UART的编程器连接好安装到USB接口上
另外附上该手表的中文使用说明书:

附上找到的例程文件:

网友A:
我的可以连接啊。没什么问题。没遇到你这个情况。。。只是通讯距离很短,超过5m就没反应了。。。。

按下DOWN键之后,手表上会闪烁一个无线图标。AP的蓝色LED在无按键不会闪,但是手表按一个UP或者*键之后,AP的蓝色LED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连接啊。没什么问题。没遇到你这个情况。。。只是通讯距离很短,超过5m就没反应了。。。。

按下DO ...

你的再按一次DOWN就退出那个闪烁的图标了吗?

网友B:
我的可以正常链接和通讯,通讯距离没试过,坐电脑旁没问题

网友B:
你练过武术,内力太强,是不是发功时给震坏了;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练过武术,内力太强,是不是发功时给震坏了

可能我点背,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再按一次DOWN就退出那个闪烁的图标了吗?

是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戴在手腕上天线最佳匹配

我就是戴在手腕上啊。

网友D:
还有这问题....
我的不是手表.还没收到.

网友E:
昨天收到表了,结果住处断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问题....
我的不是手表.还没收到.

老大买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收到表了,结果住处断网了

你可以按下#调节下面的屏幕显示到ACC等,再按DOWN看看进入联网模式后,再按down能否退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大买的什么?

<1g 无线频谱的那个玩意,折扣高点

网友F:
我已经改出来计步器了,检测摆臂的加速度;可以通过气压计校对温度,程序空间不够了,已经把BLE那块儿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改出来计步器了,检测摆臂的加速度;可以通过气压计校对温度,程序空间不够了,已经把BLE那块儿去掉 ...

牛X,我下载进去的2.0版本的固件有个大毛病,就是温度计不准了,等中秋节我好好整整程序。这几天忙呢,没法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改出来计步器了,检测摆臂的加速度;可以通过气压计校对温度,程序空间不够了,已经把BLE那块儿去掉 ...

BLE是什么啊?你弄好了,可以把生成的固件附件发上来,让我感受一把你的成果

网友F:
OK, 固件源码奉上,欢迎品尝。

网友F:
引用 网友F:
OK, 固件源码奉上,欢迎品尝。

长按温度*,SEL为手工设置,ALu为通过高度计设置,doe设置完成。
高度计上,下面菜单选择到最后一个节目,可以显示当前气压值。
三轴上加速度上,下面菜单选择到最后一个节目,为计步器,长按*,重新计数,长按#,设置计数的灵敏度,不准的时候可以手工设置。

网友G:
这个我也一时的帮找不出原因的,先帮着顶一下的了

网友H:
楼主的分享好给力啊

网友I:
楼主的帖子很给力呀

网友J:
楼主真是大好人 支持支持

网友K:
楼主解决问题的思路不错

网友L:
这个帖子是真给力呀

网友M:
刚买的Chronos AP(white PCB)支持无线更新吗?

三轴加速度和时间同步都没问题。粗略看了一下AP代码,好像不支持无线更新,而且只有CCS下的。

网友N(2013-12-14):
引用 网友F:
OK, 固件源码奉上,欢迎品尝。

有时间试试

网友O(2014-10-17):
最近刚收到,慢慢的摸索中。

网友P: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Q: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R:
支持一下 墙贴呀

网友S:
楼主强悍 这个问题都能给解决了

网友T:
这个帖子的资料可得收藏呀

网友U:
楼主高手 膜拜一下

网友V:
还是TI高手多啊

网友W:
好给力的分享 膜拜大神楼主

网友X:
虽然没用这款手表 还是被楼主折服了

网友H:
楼主总结的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I:
也没有过这个呀

网友J:
高手在二姨家啊

网友K:
BUG最常见了

网友L:
貌似这个BUG比较难找

网友Y:
这个手表在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Y:
这个手表在哪里买

去年的事情了,估计不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