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飞思卡尔MC9S12XS128单片机编程问题

楼主(2013-09-16):
现在用飞思卡尔MC9S12XS128单片机控制线性CCD相机,此CCD可以检测128个数据,正常情况下CCD的128个数据都会在150以上,当有物体挡住镜头时多数采集到的数据会变小至100以下,我现在设置的是当有64个以上的数据都小于100时,就点亮LED灯,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运行程序LED灯就亮了,主要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int b=0; //b为采集有物体挡住CCD后,128个数据中有特大变化的个数
   int k;
   init_PLL();
   init_AD();
   init_IO();
   EnableInterrupts;
   PORTA_PA0=1; //设置PA0口输出为高电平
   for(;;)
   {
     CCD_collect();
     for(k=0;k<129;k++)
     {
         if(CCD[k]<=100)
         {
             b=b+1;
             if(b>=64)
             {
              PORTA_PA0=0; //设置PA0口输出为低电平
             }
         }
     }

   }

}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2013-12-06):
b没有及时清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