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频繁写数据断电出错

楼主(2013-09-16):
现在负责一项目,ARM9经常需要往nandflash写数据,写的过程中突然断电,次数多了,nandflash数据区就会出现很多错误,程序起不来,咨询下各位大虾,是否有方法,断电的时候有储能电可以通知arm停止写数据,自动关机,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防止flash太快坏掉?
自己试过用0.47F电容储能,效果不理想。

网友A:
电路要合理设计,后备电源如果用电容的话,需要计算能量是否满足掉电后的必要操作,或者可以用电池做后备。楼主的问题很可能是电路设计不当导致,而且法拉电容是要考虑内阻的,放电电流必须合适。

楼主:
原因已清楚,并解决

网友B:
透露下原因啊,

网友C(2013-11-18):
要对nandflash的wp脚做处理

网友C:
还有nandflash的供电,要有续航能力,在系统掉电后,flash还能工作一小段时间。

楼主(2015-05-14):
复位的问题

网友D:
hi, 楼主,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关键是断电的时候写数据会导致nand内容损害。
修复这个问题要满足两个条件:
1. 断电的时刻通知或者复位CPU,使CPU立即停止写数据。
2. 在nand电路上加电容,保证最后一个page 写完成。

网友E(2015-09-22):
楼主您好!我们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设备工作条件恶劣,电源供电不正常,经常容易造成重启。时间一长,系统就起不来了。请问,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有什么好的建议来我们遇到的解决?谢谢!

网友F(2018-11-15):
能否说详细一点啊,复位怎么会引发数据错误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