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有时候在板子上调试程序的时候,发现信号不对,然后就接个示波器看看波形,但是往往一接示波器,信号就对了,一次也没出错。然后把示波器拿开,信号又不对了。

这种一般是什么情况?以前也碰到过几次,好了都是不知怎么的就好了。

网友A:
这说明你的系统噪声太大,示波器的地线夹是接通大地的,如果你的系统上有较大的噪声,通过地线可以旁路一部分,所以工作状态得以改良。

网友B:
基本是考虑接地的问题。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