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滤波器设计

楼主(2013-09-16):
电桥出来的差分信号在接入放大器之前我要进行一次滤波,有没有哪个大神知道怎么计算啊,我大概设计的截止频率是400-500HZ左右,谢谢了!

网友A:
F=1/2πRC

楼主:
这个计算公式里面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电容的单位是F,这样对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1/2πRC

这个计算公式里面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电容的单位是F,这样对不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计算公式里面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电容的单位是F,这样对不对的?

en

网友B:
差分滤波器?没听说过,要么低通,高通,带通,带阻。你这里应该是有源低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