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与DSP通信接口的问题,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3-09-16):
小弟初学FPGA+DSP,FPGA如何通过DSP的XINTF接口与DSP通信?DSP已经外接了RAM,再用XINTF的地址线不会冲突吗?如果不会的话,地址线得用几根,16根?数据线呢?是不是就是把FPGA当做DSP的一个RAM来用啊?现在主要是以前公司一个2812与FPGA通信的板子,那是用的28个GPIO接口,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是28!我现在想要问的是,DSP通过XINTF挂载FPGA改怎么接?地址线,数据线,都用几根?直接接到FPGA的IO口吗?谢谢~

网友A:
FPGA当作一个专用的dsp外围总线访问器件就好了,简单讲就把fpga当作类似sram之类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当作一个专用的dsp外围总线访问器件就好了,简单讲就把fpga当作类似sram之类的器件。 ...

谢谢!但是,dsp的数据线跟地址线是不是都连在FPGA的IO口上啊?还有读写跟内存映射区域的引脚!

网友B:
在FPGA上挂多少根地址线和数据线,取决于你的寻址深度和数据格式。比方说你们约定好了DSP和FPGA之间传输的数据是16位的,那就用16根数据线。地址线的数量决定了寻址空间,也就是传输数据量,比方说10根地址线,你能访问到的地址就是0~2^10-1,也就是可以交互这2^10个数。
FPGA和RAM会复用相同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还有什么R/W,WE,OE这些控制脚,一般也是复用的。为了避免冲突,就需要用CS信号来区分,DSP同一时刻只会片选一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dsp的数据线跟地址线是不是都连在FPGA的IO口上啊?还有读写跟内存映射区域的引脚! ...

ls的说的很清楚了,其实FPGA的IO是通用的,地址数据总线用的就是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FPGA上挂多少根地址线和数据线,取决于你的寻址深度和数据格式。比方说你们约定好了DSP和FPGA之间传输的 ...

回答的很详细,谢谢。。现在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答的很详细,谢谢。。现在懂了~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答的很详细,谢谢。。现在懂了~

结帖吧

网友D(2022-03-02):
引用 网友B:
在FPGA上挂多少根地址线和数据线,取决于你的寻址深度和数据格式。比方说你们约定好了DSP和FPGA之间传输的 ...

你好我现在在做DSP28335和FPGA的两个板子之间的通信 想问你一些问题 请问怎样加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E:
XINTF 有好几个片选信号呀,我记得 6就可以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XINTF 有好几个片选信号呀,我记得 6就可以用吧

你好片选怎样控制,是要改写cmd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