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FPGA通信问题,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3-09-16):
小弟初学FPGA+DSP,FPGA如何通过DSP的XINTF接口与DSP通信?DSP已经外接了RAM,再用XINTF的地址线不会冲突吗?如果不会的话,地址线得用几根,16根?数据线呢?是不是就是把FPGA当做DSP的一个RAM来用啊?现在主要是以前公司一个2812与FPGA通信的板子,那是用的28个GPIO接口,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为什么是28!我现在想要问的是,DSP通过XINTF挂载FPGA改怎么接?地址线,数据线,都用几根?直接接到FPGA的IO口吗?谢谢~

网友A:
用xintf肯定不会冲突的  在同一时间你肯定只能片选一个外设
地址线你需要看你的寻址范围   范围越大就多连些
对  就是将FPGA单做外扩RAM来处理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映射器要不一样
数据线一般是16位  这样方便  但是也可以8位
数据线就要看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intf肯定不会冲突的  在同一时间你肯定只能片选一个外设
地址线你需要看你的寻址范围   范围越大就多 ...

谢谢,刚才问了一下boss,他也是这么说的,哈哈~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intf肯定不会冲突的  在同一时间你肯定只能片选一个外设
地址线你需要看你的寻址范围   范围越大就多 ...

不好意思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地址线跟数据线都接在FPGA的IO上啊,还有读写跟映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问了一下boss,他也是这么说的,哈哈~谢谢你了!

上面有懂技术的boss就好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地址线跟数据线都接在FPGA的IO上啊,还有读写跟映射! ...

双向的线都需要接到IO口上   别的读写使能根据方向也可以接到CLK上
映射主要是看你接了那个C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的线都需要接到IO口上   别的读写使能根据方向也可以接到CLK上
映射主要是看你接了那个CEx ...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