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复位问题,羞愧,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搞不定

楼主(2013-09-16):
STC15L104W,自带复位功能,但由于客户要求加上了外部按键复位,复位电路如上图所示。自己焊接完成后,实验一下,基本正常,但有一点问题,定时器中的闪灯好像不受复位键的控制,复位那一瞬间什么状态(或亮或灭)就一直保持什么状态,再怎么按复位键也没用!!相同的复位电路,用STC89C52测试,一切正常!!求大师指点指点,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看看编程选项里,复位输入是否有作用,有多少和复位有关的选项。

网友B:
说明非上电复位时,IO口未被初始化,可以在初始化中加一句IO置1复位的指令。

网友C:
看手册复位功能描述,不同芯片可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非上电复位时,IO口未被初始化,可以在初始化中加一句IO置1复位的指令。 ...

单片机可以正常上电复位,可以正常按键复位,只有定时器中的LED灯不受复位控制,按键复位瞬间什么状态就什么样!!

网友D:
LED灯没有初始化

网友E:
不应该。可能是复位时间不够,没有完全复位。调整复位的那个电容试试。

网友E:
还有你在程序开头关掉定时器了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片机可以正常上电复位,可以正常按键复位,只有定时器中的LED灯不受复位控制,按键复位瞬间什么状态就 ...

原因就是我前面说的。

网友F:
STC15L104W复位湖,除了P3.3是低电平,其余都是高电平。
下载时,不要选择“复位脚用作IO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STC15L104W复位湖,除了P3.3是低电平,其余都是高电平。
下载时,不要选择“复位脚用作IO口” ...

这招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