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题怎么做

楼主(2013-09-16):
开关管的频率是500K
1. VIN=8V VO=4V IO=5A   what is the ont time of Q2

2. VIN=8V VO=4V IO=0.5A   what is the ont time of Q2   谢谢啊

网友A:
你电路图错了吧, MOS管栅极没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图错了吧, MOS管栅极没接

如果正常开关,拉到地电平的占空比为D,则输出电压为VIN(1-D),这是个反过来的STEPDOWN 拓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