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3-09-16):
图1中变压器1、2输入220VAC  然后3、4    4、5输出15VAC
图2把1、3短接,1、2输入110VAC    测试2、5输出110VAC-15VAC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n1/n2=220/15
Uo=110V(n1±2n2)/n1=110V(n1/n1±2n2/n1)=110V(1±2*15/220)=110V±15V

网友B:
根本不用看,2楼肯定没错
“110VAC-15VAC”差点儿没看懂

楼主:
不要意思啊,我积分不多,只能一人给一分了。:$

网友C:
首先保证相位一致,相位反了就变成125V了

网友D:
同名端、异名端、反向、顺向联接......电路基础的内容......

网友E:
不会算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