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51控制8255A,驱动220V交流电机。“离奇”错误

楼主(2013-09-16):
通过AT89S52单片机与8255A扩展芯片通信,再通过8255a的PA口,经过光耦隔离、达林顿管驱动继电器,实现220V交流电机的控制。
现出先以下问题:
1:用8255给“0”,即继电器接通,但接通后,8255端口迅速复位(继电器接通指示灯闪一下)。如果直接用单片机输出“0”驱动,则很正常。。有点像:“8255跑飞了,单片机没有跑飞。
2:单片机电源与继电器电源完全隔离。。继电器续流二极管已加。。
3:如果用8255控制此继电器驱动24V的直流电机,完全正常,但驱动220v交流电机,却会莫名其妙的端口复位。。。
希望得到解答!

楼主:
通过继电器驱动220v交流电机,用光耦隔离了电源,但是还是有干扰。

网友A:
电机和控制板距离很近?试着把他们分开远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控制板距离很近?试着把他们分开远一点看看。

试过了,没有效果。现在已经能确定不是电源上的干扰问题(控制板采用电池供电)。也加了光耦。。。
难道8255A的抗干扰能力就这么弱吗?单片机就完全正常。。

网友B:
过去8255在工业上有广泛应用,所以不是8255本身的问题,但该芯片停产了二十余年,你居然还在用,现在的8255除了少数库存新片外,基本上都是垃圾回收来的,这样的芯片你也敢用?

网友B:
不过从电路设计上来讲,楼主的系统也可能有问题,注意光耦隔离的两侧在电气上要完全独立,同时继电器触点上要加消火花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过去8255在工业上有广泛应用,所以不是8255本身的问题,但该芯片停产了二十余年,你居然还在用,现在的8255 ...

估计是大学里搞耍的。

网友C:
新手,只能参考参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大学里搞耍的。

对了 8255就是大学里面 微机原理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从电路设计上来讲,楼主的系统也可能有问题,注意光耦隔离的两侧在电气上要完全独立,同时继电器触点上 ...

谢谢。换了一个8255,效果好多了,但是继电器十来次动作后8255端口又复位了。。
继电器接直流电机就是好的。。。
会不会有光耦隔离不完全的情况?,,

网友E:
学生的板子,嗨,经常一个电源滤波电容都没有,即使有位置也不合适,走线经常比自动布线还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换了一个8255,效果好多了,但是继电器十来次动作后8255端口又复位了。。
继电器接直流电机就是好 ...

那要给出你的电路,原则我在前帖已经讲过了。

网友F(2019-04-26):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请问您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你和他一个导师吗?今年的毕业设计题目没有变么?
他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波形,发现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