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Error[Pe018]: expected a ")" unsigned char OPT : 1; 错误

楼主:
编译环境IAR 1.4    想不通__IOSTM8S105S6_H_头文件中为什么会提示 _FLASH_CR2中的opt位错误?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5-03-21):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求指点!

网友B(2015-12-28):
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C:
OPT后面加个1

网友D(2016-06-22):
这个错误,我遇到过。如果要使用“iostm8s105s6.h”的头文件就不能使用通用的“stm8s.h”。前面使用寄存器操作的,后面使用库函数操作的,二者有冲突。

网友E(2016-12-29):
引用 网友D:
这个错误,我遇到过。如果要使用“iostm8s105s6.h”的头文件就不能使用通用的“stm8s.h”。前面使用寄存器 ...

试了一下真的是这样   赞

网友F(2017-06-27):
引用 网友D:
这个错误,我遇到过。如果要使用“iostm8s105s6.h”的头文件就不能使用通用的“stm8s.h”。前面使用寄存器 ...

原来如此,谢谢,我以为把opt改成optr就可以了呢。这样两个头文件共存会有问题吗?貌似编译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