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接收机

楼主(2013-09-16):
各位朋友,那个知道2.4G接收机用什么仪器测量灵敏度和杂波。(频谱仪还是网络分析仪)。怎样测量。谢谢了。

网友A:
测试灵敏度需要在电磁暗室至少也得是在电磁屏蔽室或无电磁污染的偏远地区进行,用带场强测试功能的数字频谱仪或场强计测接收机所在地的信号场强,然后逐渐降低信号源的功率,根据接收机的误码率门限记录当时的场强即可获得灵敏度指标。灵敏度测试不是通常条件能够进行的,完整的测试条件需要数千万的投资。

网友B:
超级版主对通信有极其深刻的研究.

网友C:
不同意超级版主的回答,一般灵敏度指的是接收机的灵敏度,没有算入天馈部分。测试模块灵敏度是用调制源,2.4G一般是数字调制,所以需要数字调制源ESG(参考安捷伦E4432、4438之类),用电缆连接ESG和被测模块,一般是测PN序列(比如PN9),ESG带有UN7选件(BER选件)可以直接测,没有的,自己想办法解码PN序列。

ps:周围电磁环境实在太脏的,可以买小型电磁暗室,1-2万元就可以搞定,一般没有必要,至少我到现在还没用。

网友C:
另外楼主说的“杂波”应该是想测边带,用频谱仪来测。

网友D(2014-10-13):
从超级版主到版主,一个把问题高度复杂化,一个稍微简单一些。到我这里,简直是信手拈来。不过,我可没那么好心。这点佩服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