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F87X内置EEPROM全部为00才能烧录

楼主(2013-09-16):
请教:今天碰到一个奇怪问题,内置EEPROM全部为00才能烧录,如果更改参数就报错,难道EEPROM挂了,还没读写几次呢,其他功能都正常。

网友A: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重新拔插一下串口(或usb)就可以了,感觉icd2真的很不好用

网友B:
没见过,也没听说这需要拔USB

楼主:
谢谢关注,拔USB也不行,使用PICKIT3,ICD2,K150都试过EEPROM必须为00才能烧录。

网友C:
看看熔丝的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关掉配置字中的代码加密和EEPROM加密位,然后再烧写看看。

可能是加密了,校验的时候读不回来数据校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