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LV320AIC23B中采样率模式 normal和usb模式的区别。

楼主(2013-09-16):
USB, ic, AI
如题。

网友A:
熟悉的人进来帮忙解答

网友B(2016-05-10):
”AIC23B的时钟模式有两种:USB模式(USB-Mode)和普通模式(Normal-Mode)。USB模式下的时钟输入是12MHz;普通模式下的时钟输入可以是11.2896MHz、12.288MHz、16.9344MHz和18.432MHz。在不同频率的时钟信号下,通过设置采样率寄存器来确定芯片的采样速率。“
这个算不算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