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设计

楼主(2013-09-16):
这是一个对差分信号的低通滤波器,我用Multisim10仿真出来的截止频率大概380HZ左右,可是我自己理论计算出来就是相差很大,请群里的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到底是我计算出问题还是仿真有问题,知道的各位大神最好把计算方法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D:\Backup\我的文档\My Pictures

网友A:
图破了,请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破了,请补图。

就是这样的啊,后面接一个差分放大器而已,我没有画出来

网友B:
你自己理论算出来是多少?

网友C:
C2 = 10C
C = C1 = C3
R = R1 = R2
f-3 = --------------------------------------
          4*pi*R(C2 + C/2)

三运放的仪表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