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PT100测温仿真OP07放大不正确问题

楼主:
仿真图为下面:

根据原文介绍的算法是:
2)后端运放:根据“虚短”原理可以得出
U+ = U- = U1*R18/(R16+R18)=U1/3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gif                             ……(3.1.4)
   Uo/R20+R21-U-/R19=U--U2/R17                                        …… 3.1.5
经(3.1.4)(3.1.5)带入数据整理得:
Uo = 11(U1-2*U2 )                                            ……(3.1.6)
仿真的结果比PT的值大了0.01,自己太菜分析不出来是哪个地方造成了这0.01的误差,求教各位.
比如说pt值为100,那么表显示值为1.01,现在的pt值为210,表显示值为2.11,OP07放大倍数为10倍.

网友A(2013-09-17):
R19和R21并联后应为1k。因此,R21应该选1005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9和R21并联后应为1k。因此,R21应该选1005欧。

能介绍下外围电阻的求解计算公式吗?我太菜没有搞明白怎么求出来的.谢谢.

楼主:
请问这个电路的+和-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的?菜鸟对这种电路的放大倍数计算实在看不懂。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用恒流源做的PT1OO测温,放大的是PT100两端的电压差,用一个减法电路OK。PT100最好用桥, 放大最好用仪用放大电路, 精确一些。

网友C(2013-10-20):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用恒流源做的PT1OO测温,放大的是PT100两端的电压差,用一个减法电路OK。PT100最好用桥, 放大最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