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RS-485终端匹配电阻

楼主(2013-09-16):
有不少客户问到“现场总线RS485需要在某些节点 接入120欧姆电阻,请问一般接在哪里?为什么?”

RS-485是差分电平通信,在距离较长或速率较高时,线路存在回波干扰,此时要在通信线路首末两端并联120Ω匹配电阻,是为了差分信号的阻抗匹配,防止信号反射。推荐在通信速率大于19.2Kbps或线路长度大于500米时,才考虑加接匹配电阻。

网友A:
这种连接方式见过。

网友A: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的,而且有的晶振上也这么连接的。

网友B:
阻抗匹配   这个问题  以前有过

网友C:
我见过在最后一台上加的

网友D:
赞一下版主。

网友E:
以前看过电阻好像和节点数有关系

网友F:
对于低功耗 这个就。。。 主要是阻抗匹配 降低反射信号的干扰

网友G(2013-10-25):
这个很重要么?

网友G:
一般没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