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文件上有孔,但是钻孔后钻孔文件丢失

楼主(2013-09-17):
一个三脚按钮开关,PCB文件上有孔,但是钻孔后钻孔文件丢失,什么原因啊?之前画的板子生成钻孔文件没有问题,但是这次板子回来发现没有做成孔啊,找不到原因……一样的封装,一样的元件,同样的路径,一样的生成步骤……

楼主:
可能没表述清楚,不是钻孔文件丢失,是生成钻孔文件后,那个三脚按键的三个孔丢失,做出板子来做成表贴的焊盘了。。。之前用这个封装是没事的,用的allegro版本是16.3,谢谢

网友A:
pcb文件里能看到这三个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里能看到这三个孔么

可以的,是孔……

网友B:
封装重新修正下,更新过去,再出gerber呢?
另外16.3有bug 建议升级

网友C:
你那孔是标准的圆形吗?不是的话,出gerber要出NC 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