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输入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吗

楼主(2013-09-17):
小白,用lm358搭建了一个同向放大器电路,放大倍数约为5,供电电源是+-12v,当同向端输入5v直流电压时,输出端得到电压为11v左右。总觉得运放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所以问问运放的输入不能超过电源电压吗?望各位高手指点小弟!

楼主:
附上电路图。

楼主:
对了,问题应该是输出电压超出电源电压会被限制小于电源电压吗?

你将得到非常肯定的答案

网友A:
输入和输出的电压范围,看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B:
一般来说,是的,是不能超过IC的供电电压!

网友:
芯片手册上好像有,  运放就是用小信号去控制大信号。

网友:
输出 11V  不奇怪吧

网友C:
看其内部等效电路,输出最大值也就12-0.6*2=10.8V,11V差不多

网友D:
一般来说,是的,是不能超过IC的供电电压!除非内部加了电荷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其内部等效电路,输出最大值也就12-0.6*2=10.8V,11V差不多

小白求教,0.6*2是什么原因?运放不是一个受控源吗??请大师明示。。。

那是大约两个PN结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白求教,0.6*2是什么原因?运放不是一个受控源吗??请大师明示。。。

看下图

网友F:
看了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下图

谢谢。

网友G:
要看数据手册,新型的低压单极性运放,输入级有各有一对PNP,NPN差分级。可以超出0.6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