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在建工程选择IC时找不到新唐N79E系列的芯片

楼主(2013-09-17):
keil 在建工程选择IC时找不到新唐N79E系列的芯片。该怎么做才能让keil有N79E系列的选择啊?

网友A:
N79E系列  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 v1.04.zip
Nu_Link_Driver.ini

楼主:
引用 网友A:
N79E系列  Nuvoton 8051 Keil uVision Driver v1.04.zip

你好!我下载了一个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1.04.EXE安装以后还是没有N79E系列的。keil里面都是W开头的型号。请问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而我没有注意到啊?

网友A:
N79E 8bit MCU  问题可以直接  联系LQWang@nuvoton.com
为啥keil里面都是W开头的型号 N79E--W79E

网友B:
随便选一个就行了,没关系的。

网友B:
我选的就是W的,没问题

网友C:
装了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v1.04.zip后。随便 选择一下。所有的8051都差不多
一个样。

网友D(2014-01-27):
随便选择就好

网友E(2014-03-28):
你随便选一个就好了,没关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了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v1.04.zip后。随便 选择一下。所有的8051都差不多
一个样。 ...

九哥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