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变压器效率如何测量

楼主:
如题,是测量,然后计算,问题是我不太清楚如何测试,有电源,可以看原边的输入电压和电流,但是副边,该怎么测?我直接带一个电阻做死负载,看电压,结果效率10%都不到,应该是错的吧!

网友A(2013-09-17):
设电源功率P1,负载功率P2,则η=P2/P1
功率怎么测怎么算该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电源功率P1,负载功率P2,则η=P2/P1
功率怎么测怎么算该知道吧

知道算,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A(点评):
上功率表啊

网友B:
带所设计的最大能力的负载来测试
比如说设计的是升压最高电压10V 电流1A 那就找个10欧姆的电阻
做效率测试的时候,万用表最好不要用了 没条件,自己DIY根线,线尽量短,否则有压降
负载接在模块输出的位置,尽量不要引线出来了,
监控输入 输出电压电流,自己除下 就得到效率了

网友A:
实际上这个题目应该分成两个来提问,似   更好一些
1. 变压器效率怎么测
2. 升压变压器效率怎么这么低

网友C:
有条件就用电子负载测。
设定恒定的输入电压条件,调试输出条件。很简单的啊。见附件图片。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就用电子负载测。
设定恒定的输入电压条件,调试输出条件。很简单的啊。见附件图片。哈哈
...

我这个比较变态,600mA的Dcdc,我测试700mA+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这个题目应该分成两个来提问,似   更好一些
1. 变压器效率怎么测
2. 升压变压器效率怎么这么低 ...

这个好,那你给我分析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就用电子负载测。
设定恒定的输入电压条件,调试输出条件。很简单的啊。见附件图片。哈哈
...

就苦于没这个设备,电源一个,万用表数只

网友A:
好吧,简单测量偏差较大,做个大概其吧
初级接电源,次级接额定电阻,两侧用万用表分别量取V,I(电流电压应该会测量)
按P=V*I计算,误差大概20%,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D:
测输入和输出的电压、电流,然后计算即可获知。